热电偶、铂电阻、红外线温度传感器,哪种温度传感器便宜?

楼主(2010-03-10):
想问下热电偶、铂电阻、红外线温度传感器哪种比较便宜?
大约各自的价格如何?
有什么推荐的型号?

楼主:
AD590的价格大致是多少呀?

网友A:
热电偶要看是什么型号,贱金属热电耦当然便宜,贵金属热电耦如单铂铑、双铂铑,比铂电阻还贵。
铜电阻便宜,但是否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楼主想要网友推荐,也要说明测量范围、测量环境等等才能推荐。否则,只能给你推荐双铂铑。

网友B:
重要是看用途

楼主:
AD590
我这边有一个温控器,可以兼容以下温度传感器
• 各种温度输入型(热电偶、铂电阻、红外线温度传感器、电压输入)、模拟量
(电流、电压)输入型

请问这个温控器能不能用AD590?
其实我也是在问AD590算不算做热电偶?

网友C:
AD590不是热电偶

楼主:
那AD590不能用作这个温控器的传感器?

楼主:
NTC 我的测温最大150度
NTC价格怎么样?我查了网上的价格,价格相差好大呀

没法去参考

网友D:
一般中温内的NTC测量范围为-50~125度,如果是K=103、B=3445,1%的型号,价格大约为1~2个RMB,这只是NTC本身的价格,但如果算是封装和线材,一根长度2.5M,包封好的NTC传感器,20K批量采购的价格大约为4~5元,当然如果是用的国产NTC或者韩国、台湾等产的NTC的话,可以稍微便宜点。

NTC也有可以测量高温的,例如我就用过一种测量到350度的NTC,呵呵,这个包封好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大约要15~20元/根,用NTC的好处就是MCU很容易处理,如果是热电偶或者PT1000的话,电路成本也很高的,一个仪表放大器就价格不菲,当然,你也完全可以自己用运放搭仪表放大器,但即使这样,算是杂七杂八,至少也要5~8元成本。

AD590属于电流性温度传感器,现在很少人用它,价格很贵,可能的价格在50元以上,而且还很难买到,买到了以后你还要自己想办法包封。

呵呵,谁想要包封好的NTC传感器的话,俺可以帮点忙,NTC为日本芝蒲的,全注塑包封或者不锈钢包封的都有,不过全注塑包封的价格贵30%。

网友D:
:),BBS里面估计没人比俺更了解NTC传感器的价格了把,呵呵,俺一年都用300~400W根NTC温度传感器的。

楼主:
谢谢yewuyi
我是买的温控器
• 各种温度输入型(热电偶、铂电阻、红外线温度传感器、电压输入)、模拟量
(电流、电压)输入型

请问这个温控器能不能用NTC?

这个温控器我还没研究熟
特别是几种温度输入类型

网友D:
各种温度输入型(热电偶、铂电阻、红外线温度传感器、电压输入)、模拟量
(电流、电压)输入型

很明显,它没有说它支持NTC输入,所以应该不支持。

楼主:
yewuyi

那模拟量(电流电压)输入呢?我觉得这个是传感器拓展用的,传感器用加一个辅助电路,然后将转化好的信号量(这里所指的电流电压)输入到温控器中,可以这么理解吗

顺便问一下
普通的热电偶的价格情况怎么样?
我想直接用热电偶,我的测温范围不大 -20到150一般就可以了,当然范围大点更好些,而且我对测温的精确度要求不高相差个三四度没有关系。

网友D:
电流电压一般是指的标准的工控中的0~5VDC或者4~20MA信号,至于这个信号大小代表的含义和这个信号的来源需要你另外的仪表输出给它,你买的控制器内部一般是按照线形信号处理的。

普通热电偶的价格不贵,大约5~8元,但用热电偶是必定需要温度补偿的,也就是说需要另一个温度传感器测量环境温度,如此,你还不如直接用一个温度传感器例如NTC、PT1000测量目标温度了。
再次,用普通热电偶做的仪表的测量精度一般比较糟糕,算上各种误差后,一般能做到10度误差内就算可接受。

网友B:
好象AD590是冷端补偿吧?

楼主:
电流电压一般是指的标准的工控中的0~5VDC或者4~20MA信号,至于这个信号大小代表的含义和这个信号的来源需要你另外的仪表输出给它,你买的控制器内部一般是按照线形信号处理的。

普通热电偶的价格不贵,大约5~8元, ...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热心而又细致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我就是是直接串个电阻并个电容来测电压的

难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