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的Q值,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10-03-10):
除了电感量,Q值应该是最重要的,高手先给灌个顶,回头看书也好有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其实就是电阻的分量啦

网友B:
衡量其"清廉"程度的一个参数:你给它5个单位的能量,最后他能还给你的越多,Q值越高,还给你5最理想,还给你0.2,就开始哭吧……;P

网友C:
电感的Q值(包括电容的Q值)只是个“传说”,因为其和工作频率有关,不是L(C)的定值。具体为:

  Q = ωL / R    ( 或 Q = 1/(ω C R) )

其中,ω为工作角频率,L为电感(C为电容),R为等效电阻

其物理含义是:在角频率ω下电感(或电容)上的储能和耗能比。

Q值的真正价值在于对谐振电路的品质描述。在谐振电路中,谐振频率是由LC确定的,其通常为ω = 1/(LC)^0.5。所以有:

  Q = (L/C)^0.5 / R

其中(L/C)^0.5为谐振电路的特征阻抗

网友D:
公式里有三个参数.
看你的电路要求要哪个值高,哪个值小.

网友E:
实际模型要复杂得多.

网友F:
从表观上看,比如做滤波器,Q值决定了频率转折点的陡峭度,Q值越高越陡,滤波效果自然越好,类似的,做振荡、匹配、馈电等等,Q值对电路品质都有明显影响,所以不得不查,但要注意的是Q值不是常数而是频率的非线性函数,实际分析计算时需要良好的掌握相关理论概念。

网友G:
电感的Q值,是指该电感与一个理想的无损耗的电容构成谐振回路,该谐振回路的Q值。
理想的电容当然不存在,但实际的电容若以空气为介质甚至真空为介质,则很接近于理想电容,损耗非常小。所以用空气电容与电感构成的谐振回路的Q值常常就认为是表示了电感的损耗,叫做电感的Q值。
同样可以定义电容的Q值,但一般不这样表示,而是用电容损耗的正切表示。电容的损耗正切同样与工作频率有关,不是常数。

网友H:
学习了,,学校里没学好

网友I:
学习了,呵呵。请问Q值和漏感之间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