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μV换算成μV是这样换算吗?请chunyang解答,有图!

楼主(2010-03-10):
AN, AC
最近在学习这方面相关的知识。请知道的大侠指教。

网友A:
就是这样算的。

要注意的是:“分贝”(实为无量纲倍数关系)反映的是功率比,所以涉及到电压,电流,功率波等量时“贝”要乘2(分贝乘20);而对于功率来说“分贝”乘10。

类似的对应于功率有一个单位dBm,它反映的是功率P和毫瓦之比的分贝数,即

   分贝毫瓦 dBm  =  10 log(功率)

其中功率单位是毫瓦。

楼主:
谢谢HWM,只是求证自己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因为网上的资料版本太多,我就是发现有一篇网文说3dBμV计算出来得2μV的,都不知道哪是正确的了。还好21ic有HWM和chunyang这样的资深,来这里求证还是比较踏实的。
    再顺带提一个问题,无线网卡显示的dBm是电压强度还是功率强度呢?

楼主:
晕了,结贴要怎么结的?是不是评分就可以了?得分是不是就是威望?

网友A:
前面不是说了吗?dBm是一个功率单位(严格来说是功率的对数表示)。

网友B:
dBm即dBmW。关于各种dB量纲的定义过去写过不少这方面的帖子,楼主不妨翻翻,我的Blog中也有点。
结贴操作:在主题帖上方有结贴快捷链接,在左侧导航栏内“我的社区”中则有专门的操作选项,注意观察并试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