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0-100V可调,电流0-10A可调开关电源的闭环方案或电路

楼主(2010-03-10):
电压0-100V可调,电流0-10A可调开关电源的闭环想不出用什么方法可以实施,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稳流电源+稳压电源,分别控制

网友A:
参考蓄电池生产线的化成车间的电源

楼主:
还请楼上详细说明一下。我这电源是用在线圈聚焦上面的。

网友B: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同时”且“独立”可调,那是办不到的事。
对给定的负载,任一时刻只能调一个输出参数,或者调电压,或者调电流,另一个参数只能是输出上限。
例如,两个参数都调到最大,100V和10A。负载为8欧时,输出电压将是80V,输出电流是10A。此时电流可调(微调),电压只能是输出上限,即不会超过100V。如果负载变化,变成12欧,则电压上限不会超过,为100V,现在电压可调。电流则不可调,成为上限。

网友C:
电压电流同时可调?
可以请问这个方案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D:
环路需要注重的,也就是动态范围比较大而已. 重点要放在功率部份...

网友A:
恒流时候不能恒压,恒压时候不能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