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ltium Designer 的 Smart PDF不能正常输出

楼主(2010-03-10):
百试不灵,只会输出一个空的PDF文件,并且在刚生成时,产生Error对话框:“No Printer Installed”。
版本是9.2.0.18802**过的

又试过File->Print,也弹出一样的错误。我的电脑没有连接打印机,只想输出PDF即可

楼主:
自己顶上去,盼解答

网友A:
应该在软件安装时产生一个虚拟的PDF打印机,我猜的……:$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再求解

网友B:
同意3楼的意见!自己查吧;P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意见,找到了原因,确实安装过虚拟打印机就好了。

但出现了新的问题:

若使用自带的smartpdf,打印比例不会控制;
若使用pdffactory,不能打印出圆形焊盘;
若使用primo pdf或者foxit pdf pritner,打出来的线特粗,全短路了;
若使用ultra pdf,会有水印,并且找不到注册码,即使找到,也不知道在哪里输入注册;
…………
疯了!

请问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打印1:1的PCB呢?   我要用作热转印法做PCB。

楼主:
问题解决,安装了网络打印机到实验室的物理打印机,可打~~

网友C(2013-10-08):
出现no printer installed 是因为你的电脑后台禁止了打印机
按window+R键  输入services.msc 进入电脑后台服务
将print spooler手动启用
然后进入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即可实现打印预览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