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在Ride7环境中如何观察一个变量是否变化?

楼主(2010-03-10):
我用的Raisonance发行的Ride7,想要判断程序是否进入了中断,所以想在中断里面放一个变量自加,再观察变量是否变化,可以检查I/O配置是否正确,但是在Debug过程中怎样才能观察到这个变量呢? 这个方法具体如何操作?斑竹能否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我不会使用Ride7。

网友B:
把你的变量加到watch中

RIDE好像不支持运行中读取变量,STVD支持

楼主:
把你的变量加到watch中

RIDE好像不支持运行中读取变量,STVD支持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请问怎样加到watch中呢?如果ride不支持这个方法,还有什么办法能达到我的目的?

楼主:
顺便问一下,看你的id是否你就是在primer上做EKG的高人?

网友A:
在这里等别人给你答案的时间,看帮助文件自己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