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移植文件系统FATFS到SD卡上

楼主(2010-03-10):
想把FATFS(据说效率高)移植到SD卡,MCU是S3C2440.

目前还没找到移植的指导性资料,请高手指点,给些思路。

网友A:
FATFS是不是兼容FAT16或FAT32啊?
SD卡就是FAT16或FAT32的吧?
网上源代码一大堆,找一个读懂后,移植很简单吧!
关键修改读写的单位和基本的flash读写函数即可。
(说得容易,我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