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算放大器可以用电荷泵类型的电源供电吗?

楼主(2010-03-10):
请教:运算放大器可以用电荷泵类型的电源供电吗?

比如仪用运算放大器的V-,可以直接用电荷泵10V转-10V供电吗?一般运算放大器的电源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普通运放可以,你用于仪表运放上则需要慎重。
这种东西,相对于线性稳压而言,输出的纹波比较大,输出也不稳定,而你的电路好像是放大微弱信号。

网友B:
只要你让他稳定,
最好与运放输出无关

网友C:
我觉得好像没问题,纹波要是不满足要求,那就滤波就行了。
除了电池等直流电源,咱们设备用的都是从交流转换过来的,好像课本上有那么个示例,叫全波整流。而且,整完流也是滤波,不然纹波太大。既然这样的话,开关电源又有何妨。

网友A:
5楼:
工频整流后的纹波频率是100Hz,无论怎么滤波,纹波减小,总还有一部分,比方说1%或0.1%。这样的纹波给运放供电没有问题,因运放的电源抑制比很大(查datasheet即知)。
但开关电源的纹波可不是100Hz,频率要高得多。对这么高频率的纹波,运放无能为力,换句话说,运放的电源抑制比在这么高频率下很低甚至失效。
当然,开关电源纹波频率高,滤波也容易,但在运放输入信号很微弱时,仍不得不防。
楼主没有说其输入信号有多大,但说了用仪表运放,而用仪表运放的地方,一般信号都比较小。所以我在2楼说要慎重。不是不能用,而是用时一定要小心。

楼主:
我是用来放大应变桥的,应该是mV级的电压信号。

楼主:
电荷泵输出后,再加一个3端线性稳压器,这样的电源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感觉这样太不精简了。

因为仪用放大器的电流消耗非常小,在电荷泵输出电压加阻容滤波器,电阻大一些。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呵呵,maychang说得很好。

电荷泵、开关电源用来给运放供电一般都是可以的,但要求高时就需要慎重了,而不能直接一接了事。
一般的措施可以增加多级LC滤波电路、二次线性稳压等措施来改良,而且改良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网友E:
尽量选PSRR高的运放吧

网友C:
这里只考虑路径干扰,不考虑空间干扰。

网友E:
PSRR怎么可能是第一图?
而且第一图+第二图也不等于第三图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不是第一图,那PSRR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E:
也算佩服你了.看看这个图

网友D:
呵呵,12楼把抑制比和衰减率搞混了,自己吧自己搞晕了:lol

网友C:
我不懂唉,你说的这个抑制比和衰减率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么(除了字面上的定义)?比如,用你们所说的那种‘正确的’,即datasheet上的表述方式,跟我这样的表述方式,在分析某一OPA在某一频点上的电源纹波对OPA输出影响程度上有不一样的地方么?呵呵
我把PSRR表示成输出跟输入的关系,就违反了什么规定啦?就跟小品里说的‘穿上马甲就不认识了’,何况我还没把PSRR穿上马甲呢,呵呵

网友C:
上面的图是ADI的AD8065的datasheet里的表述方式,不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