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拆掉上拉就不RESET了

楼主(2010-03-10):
电路如下:

加了上拉R425,3V3上电后会RESET有效输出低电平,但拆掉R425后,3V3上电后就没有RESET有效输出了,一直为高。 为啥?

网友A:
可能是OC输出

网友A:
或OD输出

网友A:
这种情况,恐怕不会一直为高

网友B:
有点晕啊

网友A:
看了看资料,可能是R43太大了吧
http://www.21icsearch.com/pdfdetil_A4046B033B764C3E.html

网友C:
驱动高电平的能力丧失了。

网友D:
同意9楼.
VDD是接电源的.
U43根本就没工作

网友E:
个人觉得R43和C434完全没有必要,在VDD脚的电压上升至复位门限电压后,RESET脚仍会保持约200ms的低电平已确保可靠复位,这200ms的低电平对于3.3V电源的MCU来说足够复位了。

网友F:
可能是输出类型吧!这个和下级电路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我后面接了一个上拉,在VDD充电到1.1V前RESET输出会是高,而这个RESET又是我1。8V电压的EN,所以导致1。8会打开一段时间10多个ms,导致电路中某个IC开始初始化,但初始化没完毕前就会又掉电,所以工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