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蓝牙适配器无法进行HCI层通信

楼主(2010-03-10):
我用单片机和电脑用蓝牙适配器(清华紫光)通过一个串口转USB连接,发送reset指令,但是没有任何数据返回。是不是跟通信波特率设定有关呢,我设定为好几种波特率都试过。请问如果像这样的接法到底能不能进行通信。看到有的人通过MAX3100芯片进行数据交换的……我这样连硬件是不是错了?再有弱地问一句,本贴的类型是属于通信技术吗?还是应该换一块论坛去问一下比较好?

网友A:
这个楼主应仔细看模块手册,上面一定有详细介绍,包括接口电平标准、操作波特率(一般应为自适应波特率)、指令结构等等。
贴图直接上传到本站即可,楼主所贴引用的是外部带有防盗链的链接,故无法看到。

楼主:
现在问题又来了,如果我要用pc跟它连接,并产生一个虚拟的串口,应该如何调试?能不能直接发HCI层的指令,比如:复位“01 03 0C 00” 然后得到一个事件回复,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手册。只有一页说明,上面没有指令结构的东西,是不是现在的蓝牙模块都遵循统一标准所以看蓝牙协议手册就知道应该如何通信了?

网友A:
如果你的模块不是嵌入式设计而是标准PC外设,那么就不支持底层指令直接操作,而需要通过驱动依靠软件平台进行,去找找厂家是否有相关软件提供,或者搜搜兼容的软件平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高手。

网友B:
楼主的模块应该是透明传输的吧,估计跟这个类似
http://www.lanwind.com/files/BF10-DS.pdf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