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0f4013的SPI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10):
问题解决了!~哇咔咔咔咔咔啊  啊卡  卡卡 卡!~断气了!~

网友A:
MCC30安装目录下有SPI的范例。大体的代码应该是如此。
SPIXBUF =XX;
whiel(SPIXIF);
SPIXIF = 0;
YY = SPIXBUF;//这个似乎都没加啊。
你看看官方的范例吧.

楼主:
发送没有问题,那边正常接收。就是读不到
以发送寄存器配置。但是读取不到,发送接收都用查询方式。
发送到时用示波器能看到时钟信号,读取等待接收寄存器的时候看不到时钟。
加了 SPI1BUF = 无用的命令,这时可以看到有时钟,

               while(SPI1STATbits.SPIRBF!=1)  //这里还是等待,郁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不管怎么样,看到自己的问题帖有人回复还是蛮开心的。

网友A:
直接判SPIXIF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