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SMC中timing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0-03-10):
计算公式:(HCLK=72MHz)
((ADDSET + 1) + (DATAST + 1)) × HCLK = max(tCYC, tCYC(READ))
DATAST × HCLK = tWRLW
校正公式:
DATAST = (tAVAQ + 36)/HCLK – ADDSET – 4
其中:
● tCYC, tCYC(READ)分别是所选芯片的写周期长度、读周期长度
● tWRLW是所选芯片的写信号持续长度
● tAVAQ为所选存储芯片访问过程中,从地址有效至数据有效的时间域
这里的tAVAQ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下面的图对应的ADDSET=0x01,DATAST=0x5,不知道怎么算的……

网友A:
看了半天看不明白

楼主:
AN2790中的demo,关于用FSMC连接LCD时的timing计算,那个校验公式我不大明白

楼主:
搞定了,还好这个不是很严格,参考AN2790的时间就行,如果不行,可以尽量把时间设的稍微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