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tiny系列单步调试的疑问

楼主(2010-03-10):
板子上使用的tiny2313芯片 程序从isp下载了 正来准备调试串口
后来才知道 仿真器不支持
是不是必须要用MK2 debugwire的才能对这款芯片进行单步调试?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 急!!! 我手头上只有一个支持jatg的

能不能提供一个2313测试串口的程序?
我自己写的单片机不停发往主机的方波信号 始终量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也不能单步调试 郁闷

网友A:
TINY13是不支持ISP和JTAG的调试,只支持DW的调试

网友B:
2313测试串口的程序可以去下载区找找看

网友C:
ATtiny2313的特点

使用AVR RISC架构
AVR——高性能、低功耗RISC架构
-120条功能强大的指令——大部分只需单个时钟周期就可执行(罗亩按:确实牛)
-32×8位通用工作寄存器
-全静态工作
-20MHz时,最高20MIPS的处理能力
数据和非易失性程序和数据存储器
-2K字节在系统自编程Flash,寿命:10,000次擦写周期
-128字节在系统可编程EEPROM,寿命:100,000次擦写周期
-128字节内部SRAM
-用于Flash编程和EEPROM数据安全的编程时钟
外围特性
-一个8位定时/计数器,具有分离的预标定(Prescaler)和比较模式
-一个16位定时/计数器,具有分离的预标定、比较和捕捉模式
-四个PWM通道
-内置模拟比较器
-使用片内振荡器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USI-通用串行接口
-全双工USART
特殊的微处理器特性
-debugWIRE 片内调试
-通过SPI 端口可实现在系统编程
-外部和内部中断源
-低功耗空闲、掉电和待机模式
-加强型上电复位电路
-可编程布朗输出(Brown-out)检测电路
-内部校准振荡器(罗亩按:据坛友们说不准确)
I/O和封装
-18个可编程I/O引脚
-20脚PDIP,20脚SOIC,20-pad(焊点) QFN/MLF
工作电压
-1.8-5.5V(ATtiny2313V)
-2.7-5.5V(ATtiny2313)
速度等级
-ATtiny2313V:0-4MHz @ 1.8-5.5V,0-10MHz @ 2.7-5.5V
-ATtiny2313:0-10MHz @ 2.7-5.5V,0-20MHz @ 4.5-5.5V
典型功耗
-活动模式(Active Mode)
    1MHz,1.8V:230μA
    32kHz,1.8V:20μA(包含振荡器)
-掉电模式
    在1.8V时< 0.1μA

网友C:
“jatg”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A:
debugWIRE 片内调试

楼主(2010-04-10):
回复 网友C:
是的,不好意思

网友D:
不能单步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不是说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