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帮帮我?????

楼主(2010-03-10):
51单片机
利用动态扫描和定时器1显示出从765432开始以1%秒的速度往下递减直至764982并保持此数,与此同时用定时器0以500MS的速度使流水灯从上到下移动,同时蜂鸣器发声,当数码管上数减到停止时,流水灯全部闪烁5次,数码管全熄灭,单片机进入休眠状态。
我想了好长时间没有弄出来,我是自学,没有老师可问,所以来请大家帮忙!!!

楼主:
真的好急啊!有谁能告诉我,感谢至极。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程序看似复杂,一步步写(分步写,写出各个部分程序),利用好标志位整合到一起,标志位是关键。
反复调试就行了。

网友C:
唉!这么简单的题目,谁想出来的?——别拿出个操作系统写的多任务并发题目刁难裸奔高手。

每个任务都独立不相关写出来,由rtx51tiny操作系统管理既是。——半小时就完成了。

要不要我写一个出来?正好我有板子。(没什么意思这种题)

网友D:
"别拿出个操作系统写的多任务并发题目刁难裸奔高手". Kao, 见过不少无耻的人, 像冷漠这么无耻的人还是第一次见。 冷漠若不服气, 还可以与我就此题 PK. 我可以让大家看看,裸奔甚至更高效简洁,开发速度更快!
更不用说消耗的 ROM 和 RAM 了。

“要不要我写一个出来", 冷漠你为什么不写一个出来呢, 让大家见识见识? 与冷漠 pk 的题目与此类似,我已经用 VB, C#, VC++, C51 各写了一个,早已公布。 技术水平不是靠骂人能骂出来的, 代码可以说明一切。
冷漠有没有胆量公布代码, 并说明用了多少ROM 和 RAM ?

网友E:
这个原题都说了用俩定时器

网友D:
这是一个例子, 供搂主借鉴: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52070

网友F: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0};
uchar temp,t0,t1,bai,shi,ge,flag,flag1;
uint shu;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1)
                        display(7,6,5,bai,shi,ge);
                else
                        display(16,17,18,18,19,20);
        }
}

void init()
{
        shu=432;
        temp=0xfe;
        P1=temp;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1)
                {
                if(t0==10)
                        {
                                t0=1;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else
                {
                        if(t0%4==0)
                                P1=~P1;
                        if(t0==60)
                        {
                                TR0=0;
                                P1=0xff;
                                flag1=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2)
                {
                        t1=0;
                        shu--;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
                        if(shu==398)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flag=1;
                                        t0=0;
                                        P1=0xff;
                                        TR1=0;
                                }
                }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uchar sh,uchar g)
{
        dula=1;
                P0=table[a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c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网友G:
的确不是太难得事情

网友H: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