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被锁

楼主(2010-03-10):
电路板是我们自己做的,之前做过一块(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问题),由于需要的RAM不够,所以重做了一块,电路基本上就外扩了一个RAM,其他的没有做改变。DSP芯片是在TI的授权代理商下设办事处买的,之前的一块板子没有问题,现在的板子(外扩RAM之后)用了不到一个月。仿真器是SEED-XDSUSB2.0(510)CCS3.3。  之前一直插写正常,在3月7日有一块板子突然烧写界面变灰了,然后我又换了一块板子(这块板子之前运行正常),连上在准备烧写,烧写界面一出现就变灰了。3月10日又有一块被锁了。三块板子都是在Flash准备烧写(还没开始)就已经不能写了。现在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能往下继续工作了(不然又锁了)。
  用CCS可以连上电路板,在RAM里面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与PC连接的情况下,断电或复位就不行了)。
另外我查看了0x3E7FF8(12位密码)显示的都是0,CSMSCR寄存器有时为0x004F有时是0x006F,FORCESEC=0;SECURE=1。
  请教各位高手、大侠:
1.像我这种情况一般应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被锁的DSP还能否恢复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呢,搞不清原因很郁闷啊。我买的DSP编号是CG-97A200W,买的时候引脚偏金黄色,我有点怀疑是DSP的问题,但是是在TI的代理商买的,请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11-03-30):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QQ:476905257,可以私下交流不?

网友B:
锁了就打不开了。你是在下载过程中有过断电吧。

网友C:
被锁,就是废了,没有办法解锁。这个TI的明确说过。

网友D:
TI 要的就是这效果。。。

网友E(2011-09-13):
回复 楼主:

我遇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现象!!
请问楼主大哥找到原因了吗,可否共享一下?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是DSP批次的事,就是头一次能烧进去,然后断电再上电的话就进不去锁住了,后来换了别的批次的DSP就好了

网友G:
没办法解决的,只有换片子

网友H(2011-10-27):
恩,只能换了

网友I:
我看到有网站说F2812能**,这是真的吗?

网友I:
有谁用过标记为MEAB的芯片吗?我查不到资料。

网友J:
这种问题都没高手解答啊 哎

网友K(2012-02-23):
今天我也锁了一个F2812, 就是在烧写FLASH的时候,停电了,片子锁了,好像锁了,没办法,那个128位加密位,可能是在擦除的时候,128位里面的数据是一个随机数,一般情况下是打为开了,所以说一是烧写断电,二:就是在烧程序的同时,DSP不断的复位,这也会使芯片锁定,这种情况,发生在曾经一个项目上,我用FPGA,给DSP做了一个看门狗,烧程序的时候,DSP没有喂狗,

网友L(2013-03-19):
被锁这个问题,,TI太坏了,,,,遇到很多次,没办法 换片子

网友M(2013-08-27):
不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没?现在我也碰上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N(2016-03-1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烧写过程没断电完全可以解锁,烧写过程断电有可能可以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