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0-03-10):
帮忙公析下这个电路,Q1,Q2,Q3,Q4怎么导通谢谢,俺是新手

网友A:
看IN是多大的输入,都是共发射极放大,从输出端来看,电压放大,相位与输入相同。

楼主:
R1为100K电阻,R2,R4,R5,R7为1M欧电阻,VCC=10V,R3,R8为3.3M 欧电阻,IN输入信号比较弱,但可以让Q1导通,Q1导通后,Q2,Q3,Q4,怎么工作?如果没有IN信号,Q1,Q2,Q3,Q4又如何??帮忙,谢谢!!

网友A:
:L你这个图连管子的型号都没有,你说要这么详细分析,器件的参数你就不能画上去么?

网友B:
Q1导通后,电源通过电阻r1R2流向地端同时为Q2基极加导通所需电压,Q2导通则集电极有流向发射集的电流。同时为Q3提供偏置电压,q3导通同理为Q4提供偏执电压,最后Q4导通

网友C:
有点好奇,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

网友D:
应该是监测电路吧

网友E:
是监测电路吗?我看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