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12位AD,10个以上io的,带串口的,、便宜常用的

楼主(2010-03-11):
推荐一款12位AD,10个以上io的,带串口的pic单片机,

网友A:
只要查12BIT的AD就可以了,符合这个条件,后两个条件一般也肯定能满足,PIC有12位AD的不多。

网友B:
便宜的不多,dsPIC33FJ系列可以有12BIT AD,但只能3.3V供电。最少28PIN,20个IO.

网友C:
解说的好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