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爬电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看资料说DC 500V在PCB上爬电安全距离一般要超过8MM.可是看到继电器的说明:线圈到触点之间耐压是1000V,甚至1500V的。线圈引脚与触点引脚的距离只有1-2毫米。这矛盾吗?如果我要布格PCB,500V和其他低压之间,究竟该保持多远呢?不挖槽的情况下。

网友A:
〓◆ PCB相关工艺规范 40个 18M ◆〓 , 小花一束,免费撒了
PCB安全距离及其相关安全要求

楼主:
这个PDF我看过。。不全啊。没有表6.。。也没有500V的安全距离。也没有提出为什么继电器的线圈与触点间的距离2毫米不到却可以耐高压1000V的问题。 比如某继电器这么写的:1:高5.2MM*宽6.5MM*长10MM的超小型,对应高度封装。 2:实现高度为5.2MM的低高度,封装效率提高的承诺。 3:约0.7G的超轻量型。对应更高速度的封装。 4:实现于本公司以往产品相比70%的低电力消耗100MW的高灵敏度, 5:实现线圈接点耐高压AC1,500V,且耐冲击电压1.5KV 10*160US(TCC PART68标准)。具体型号: G6K-2G-Y-12V,

网友B:
高压继电器的触点引脚与线包引脚不可能只有一两毫米,其间距一样符合爬电标准,楼主看的继电器手册恐怕是张冠李戴的结果。

楼主:
高压继电器的触点引脚与线包引脚不可能只有一两毫米,其间距一样符合爬电标准,楼主看的继电器手册恐怕是张冠李戴的结果。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 就是欧姆龙的继电器。G6K-2G-Y-12V 下了官方PDF看了。的确是这么小的间距。还是贴片的。
如果按4楼的图说的话。满足实验电压500V,板子上之需要0.1MM.。。就够了。

网友B:
爬电电压可不是试验电压,前者是对强电而言的。元件安装在PCB上之后,如不特殊处理焊点,那么绝缘的小值是空气的击穿电压,湿度稍大,500V击穿0.1mm的空气非常轻松,如此设计高压产品就等着大量返修吧,楼主对参数的理解没有注意到测试条件。

网友C:
洁净标准大气的击穿场强: 平行极板3KV/mm, 负极棒对正极板1KV/mm, 正极棒对负极板450V/mm, 针形电极更低..考虑帕刑定律 高湿 高能粒子 实际布线要求爬电距离70-100V/mm, 视电压等级定.

楼主:
爬电电压可不是试验电压,前者是对强电而言的。元件安装在PCB上之后,如不特殊处理焊点,那么绝缘的小值是空气的击穿电压,湿度稍大,500V击穿0.1mm的空气非常轻松,如此设计高压产品就等着大量返修吧,楼主对参数的 ...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继电器是用来控制一个线路接通 绝缘测试 的。该算是试验电压吧?500V试验电压。保持个2MM保险吗?

网友D(2015-10-15):
请教,PCB镂空怎么计算爬电距离,镂空和PCB线间爬电距离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