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连接两个rs-232

楼主(2010-03-11):
(无正文)

网友A:
是用一个UART通过切换发送给两台从机还是用了两个UART ?

一个UART的话,接收就可能有点困难。

网友B:
论坛里好像有个关于1主机用一个UART控制几个从机的贴子 LZ去找找看

网友A:
论坛里好像有个关于1主机用一个UART控制几个从机的贴子 LZ去找找看
引用 网友B:

需要通过报文机制来实现,呵呵,那么麻烦还不如直接用两UART的CHIP了。

网友C:
双UART的片子很多 也不贵 干嘛要整这么麻烦呀

网友D:
这年头,双UART的片子太多了,LZ还是换芯片吧。

当然,如果波特率低的话,也可以用软件模拟。

楼主:
呵呵,恩,换芯片去了

网友E:
买了W77E58想做双串口通信,结果发现仿真、编程、烧写程序都需要学习。还要买编程器甚至仿真器。关键老板项目催命催得紧。最后,还是用了一片MC14551二选一通道分离器,一个89S51主节点同时和PC机、RS485多从机通信,上下分时复用,三天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