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一般怎么找板厂

楼主(2010-03-11):
(无正文)

网友A:
找大厂呗,有量肯定没有问题啦

网友B(2011-06-28):
到中发或者知春一喊,我要做PCB,有大堆人响应你的:lol

网友C(2011-07-29):
我就是哦,找我呗。。这么久都不上线了,得等多久啊,等着吧,我的QQ是1627429710,电话13728618543。

网友D:
LS电话不怕被发到同性恋网站咩?:lol

网友E:
你这个尺寸确实挺怪的。
不知道厂家为什么做不了,是尺寸问题吗?应该不会吧

网友C:
灯条板吧。。很多厂可以做的呀。。

网友F(2011-09-29):
因为755的长度生产的时候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