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小信号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0-03-11):
我想将mv级的交流信号放大100倍,单电源5V供电,问下op07可以用吗?有好的推荐吗?谢谢~

楼主:
模电学的不乱,可是遇到实际问题很乱乱的。。。

网友A:
还要看看你交流信号的频率,按照10mV放大100倍是1V的计算结果,单5V供电的运放要放大交流也可以,但电路上得做一下调整。

网友B:
OP-07不能单电源工作,若一定要使用单电源,必须加偏置,这样5V电压又太低,运放只能输出峰值不到1V(不过mV级放大100倍,可能也够了)。
此外,这种运放精度比较高,但增益带宽积比较小,你的信号频率不能太高,最高只有数kHz。

网友C:
对  OP07不能单电源工作

网友D:
OP-07可以单电源供电,但单电源供电时,需要注意输入范围。

网友E:
放大交流小信号的话,理论上所有的运放都可以单电源供电,只要能在同相端加上合适的偏置(电源电压的一半),输入输出都通过电容耦合。5V供电的话,输出最大也就3V左右。OP07带宽400k,只要是低频小信号,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