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

楼主(2010-03-1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120;t>0;t--);
}
}
void main()
{
  uchar i;
P2=0x01;
while(1)
{
   for(i=7;i>0;i--)
  {
   P2=_crol_(P2,1);
   DelayMS(150);
  }
  for(i=7;i>0;i--)
  {
    P2=_cror_(P2,2);
   DelayMS(150);
  }
}
}
为什么 这个HEX文件,在板子上不是左右流水灯,而是蜂鸣器响!

网友A:
程序跟板不配套??——————程序控制的I/O刚好是板上控制BUZ的:lol

网友B:
:L

流个P的水灯,多不知道你弄的什么板子

看你P20,P21这俩引脚接的是不是灯?

肯定接的蜂鸣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