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买了一个清华紫光的蓝牙适配器。

楼主(2010-03-11):
我想用这个适配器跟单片机连接,但清楚它是否支持AT指令调试,所以想问一下这种型号的蓝牙是不是支持AT指令或者支持什么样的AT指令集?

网友A:
看模块手册即可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USB模块是不可以跟单片机连接的,因为它不支持OTG协议

网友A:
如果是USB接口的,与MCU连接会比较麻烦,MCU上需模拟出USB Host并要编写驱动,编程工作量会比较大。

网友B:
嗯,很麻烦的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的蓝牙适配器 什么价格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25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这工作量绝对不是一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