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8 通道切换

楼主(2010-03-11):
SAR8通道切换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我用了5个AD的通道,用的是one_shot模式,通道切换时,发现读的数不对!

网友A:
感觉上可能是和数据采集或转换时间不够有关

楼主:
我倒觉得是我切换的时候出的问题,今天单步执行时,发现读1通道数据时,结果寄存器却是其他(3通道)通道的数据....
可是又没有有关资料介绍,(datasheet介绍了一些API函数)还望用过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B:
一般多路ADC通道切换后前几次的采样都该丢弃。

楼主:
你的意识是,不要只读一次,而要多读几次,求平均

楼主:
可我用的是,one_shot模式,触发AD之后,只采样一次,就关了啊!

网友C:
正好在做多通道AD采集,学习了

网友D:
那应该是你的采样时间不够

楼主:
用的是AD 的中断 触发方式,开启了之后,软件上就不用做别的了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不用了,就等着采集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