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我看到一个电路,见附件。
图中22UF的电容是什么作用呢?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输出滤波用的?

网友B:
此电路错误。电源与TL431的K之间必须有电阻限流,否则TL431可能烧毁。

网友C:
22uf 是做输出滤波用的,这是开关电源中用作输出电压调整的电路,AK之间应接上一个104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