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转换负电压电路

楼主(2010-03-11):
Input端输入1M方波,峰值3.3V, Output端可以产生-3.3V左右的电压(不稳定)。看不懂其中原理,求教。

网友A:
找本模拟电路教材,看倍压整流那部分。

网友B:
就是倍压整流,自己去分析下电容的充电方向和过程,就会明白了。

网友C:
C3放那干嘛!比C2还大!

网友D:
输入对C2充电后,C2有3.3V电压。输入为低,C2右端为-3.3V,
D1截止,D2导通,-3.3V传到C3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