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电压基准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这个AD芯片基准+REF接VCC(+5V),-REF接GND。
三路内测电压为(+REF + -REF)/2 , +REF  和-REF。
我的问题是因为电压基准用的是电源电压5V,而非专用的基准芯片,电源电压会产生波动,那么AD还能采的准吗?

网友A:
看不到图。
用电源电压当基准不是不可行,只要能满足A/D误差要求就行。
另外,有些情况待测量是随电源电压正比变化的,例如测量热电阻。这种情况用电源电压作基准,恰可互相抵消。

楼主:
我贴图了  高手们再帮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