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逆变电源如何制作

楼主(2010-03-11):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小功率的逆变电源,要求输入为5VDC,输出为500VDC 20mA。
谢谢。
同时还需要有稳压的过程。

网友A:
输入为5VDC,输出为500VDC 20mA
这不是逆变电源。逆变电源指的是直流转换成交流的电源。
输入直流,输出也是直流,这是DC-DC变换器,有时也简单地称开关电源。

楼主:
有现成的变换器吗,如没有,该怎么做呀

网友A:
现成的商品可能没有完全符合你的电压功率要求的。
你要求的功率不大,不要求隔离的话,建议用Boost电路,要求隔离的话,建议用单端反激电路。
输入电源电压5V,单端反激电路可能没有这么低电压的芯片,那就只能是用分立元件了。
如果要外包设计或找人做这个电源,到创业/外包/承接版面发帖。

网友B:
这么高的升压比,只能用变压器。
而且,就算效率100%,输入端也得2A的电流,所以功率已经不算小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找个大点的液晶屏的CCFL背光的驱动板,然后高频整流即可,当然,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可不保证哦:)

楼主:
能画个简单的电路让我了解一下。可以吗?

网友A:
5楼xwj说得对,这么高的升压比,用变压器比较合适。
电路可以参考《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第二篇,第一章,第五节。老tyw的大礼包里面可下载。

网友A:
说错了,大礼包里面没有,要到老tyw的书库里面下载。

网友C:
嗯!
升压比这么大,不用变压器估计是不可以的。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9# jepsun
hehe,学习拉!·#!#!·#¥¥¥

网友E:
买个LCD背光用的CCFL电路板,改装下

网友F:
用压电陶瓷 :)

有ccfl用到的

网友G:
CCFL 的 Irms仅几mA, 不适合 电子市场有高压模块卖, 去找找就是了

网友H:
用压电陶瓷 :)

有ccfl用到的
引用 网友F:
压电陶瓷?

网友G:
对, 不过价格5-20倍于电磁变压器

网友I:
效率很低的

网友G:
陶瓷变压器本身效率并不低, 关键是需要配套E类开关, 外加至少两个体积并不乐观的铁氧体电感,综合效率要做上去,只能是烧钱(用低损耗的优质磁芯), 这两颗电感, 成本比同功率的电磁变压器,要贵得多.就更别说陶变的价钱了.因此目前仅在高端场合有少量应用

网友G:
陶变的另外一个优势, 是可以高效地实现高变比, 1:1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