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设计文档] PCB板的线宽、覆铜厚度与通过的电流对应的关系

楼主(2010-03-11):
有两个资料,不知道哪个说的更准确些,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下载次数:113

楼主:
这是另外一个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B:
这个有很关系吗?画板的时候一直没考虑过这个

网友C:
没有做过相关设计,不清楚

网友D:
下面的吧

网友E:
不清楚,进来学习

网友F:
做什么东西要考虑这个东西

网友D:
确实考虑的不是特别详细

楼主:
问一下6,7楼的兄弟,有什么依据吗?因为要做GPS接收机对这方面要求比较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做GPS接收机,频率比较高,所以要考虑的东西多谢

网友A:
这么厉害,做这么高频的

网友B:
以前看过,好像是下面那个比较准

网友F:
LZ威武啊,做这么高频的

网友G:
高频的是需要很多经验的

网友G:
以后有问题问楼主了,呵呵

网友H:
下面那个比较准确吧

网友I:
还不敢自己布高频的线

网友C:
高频的还没敢碰过

网友J:
下面那个比较准一些

楼主:
看来大家都说下面这个,那就用下面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所以现在很发愁

网友A:
这个确实比较难,听说要一个一个电阻的测试,祝楼主好运

网友K:
这个应该不适用于高频部分的。
搂主是否能再详细分析一下射频部分2G以上信号的PCB线宽线厚和信号衰减之间的关系。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也刚开始做高频的,现在也在摸索着,那应该用哪个比较准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