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V供电的ARM

楼主(2010-03-11):
请问有谁知道使用5V供电的ARM,希望大家提供一点线索。

网友A:
ARM大多数是采用3.3V或1.8V供电的,设计ARM产品或开发板,一般采用电源芯片将5V转换为3.3V或1.8V。

网友A:
ARM大多数是采用3.3V或1.8V供电的,设计ARM产品或开发板,一般采用电源芯片将5V转换为3.3V或1.8V为ARM CPU供电。

楼主:
我需要的是ARM输入电源电压为5V,IO引脚电压也是5V的。不是开发板输入5V,稳压到3.3V供ARM使用的。

网友B(2013-09-27):
Freescale(原motorola),Kinetis系列ARM® Cortex™ MCU系列,可以用2.7~5.5V电源供电,IO也提供5V

网友C:
SIM3U 系列,5V供电,但是内核是3.3V,外部IO口有一半是兼容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