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发射接收电路的疑问

楼主:
图中,D1为红外发射二极管,D2为红外接收二极管
在网上搜集到一些发射二极管的PDF中指出,红外发射管工作电流比普通的发光二极管要大很多,小功率发射管在三十毫安左右,正向压降为1.5v左右,所以R1=(Vcc-1.5)/30mA,这里取100欧.
而对于红外接收二极管,其暗电流(无光照情况下)为几十nA,光电流(中等光照情况下)则为几十uA.如果电阻取的过小,后面放大处理比较困难,如果电阻取的过大,接收管没有良好的偏置,可能就根本不能工作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红外接收二极管采样电阻R2如何取值?

楼主(2010-03-11):
另外,产品为多个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成对出现,
一边是多个红外发射管组成的发射模块,一边是多个红外接收管组成的接收模块
这样,如果那个部分被遮挡,则可以通过扫描程序判断出

发射部分倒是很好解决,给它足够的电流即可
然而接收部分:
1)接收管接收到得电流很弱,
2)由于制造工艺的差异,多个接收管的光强-电流曲线又不尽相同
3)另外,还有外界光的干扰---此项可以通过加滤光条初步改善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的想法是将打开和关闭发射管两种情况下采样的不同电压值相减
于是有下面的电路.
首先,关闭发射管,采样到一数值(在R4左端采样),记录该电压值
然后,开启发射管,并将先前记录的电压值通过DAC加到R5左端,即右边运放的反向输入端.这样就可以采样到两信号的差值.
由于这种情况下,单片机比较的是一个差值.所以,可以规避制造工艺所产生的误差
同样,外界光照的干扰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如果合理的选择电路中各个位置电阻的型号,电路是否可行?
如果单纯依靠单片机AD转换来比较,是否也能很好的检测出遮挡与否

楼主:
另外,关于红外接收三极管
红外接收三极管在光照情况下,电流可以达到几个mA
这对后期处理带来方便
实际上,红外接收三极管就是相当于在红外接收二极管基础上加了一个三极管对电流进行放大.它的响应特性要比红外接收二极管差些,普通应用下是足够了.

但是要让接收三极管更好的工作,需要加光偏置而使它工作于放大区
电路比较复杂,所以不选取.

网友A:
不发射时调节R2至D2上端电压在1/2 Vcc左右,
另:红外接受二极管画反了,

楼主:
谢谢manbo789的回复

红外接收二极管是画反了,需要反着用.有点类似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B(2012-07-03):
楼主,你的红外发射与接收电路搞成功了吗?
我也在搞着一线红外发射与接收的线路,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向你请教来了,是否能把你的线路图发给我参考一下?多谢了!我的邮箱:lanfeiguan@163.com

网友C:
红外接收二极管要方向连接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