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和7805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请问高手,TL431和7805在用法上有什么区别?
各适合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A:
TL431一般作为电压基准用,输出电流小,带负载能力不强
7805作为电源用,输出电流达1A

网友B:
还有基准源精度高,随输入电压变化小
电压源精度低

网友C:
最大的区别是:
前者是并联稳压,后者是串联稳压。

当然,精度和带载能力也是明显不同的。

网友D:
7550用途与7805相似,为LDO,即低压降,输出电流也较小。

网友E:
TL431和7805是功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要问差别还是上网下载数据手册看看的好。

网友F:
TL431输出电压在2.5V-40V之间,而7805输出只能是5V电压

网友G:
老x 指出了区别,但除了精度外,还有稳定度。

网友H:
431分流   7805分压

网友I(2011-08-17):
加起來可以構成三端可調輸出穩壓器

网友J:
11# liunan1019 这个角度理解挺好

网友K:
431一般用于基准电压的产生.
7805用于一般用途的电源电源.
抛开精度不说.可以把7805看成: 431+其他电路组成的三端稳压芯片.只不过这里的431+其他电路组成的稳压电路精度不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