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7LPC764如何操作UCFG1

楼主(2010-03-11):
用P87LPC764不知道怎样操作UCFG1,不知道是要在源程序中写出来还是可以直接在烧写的时候直接在软件上修改,如果需要在源程序中写出来,小弟用C51这样写不知是否可行:          先定义UCFG1为指针变量;
           UCFG1=0xFD00;
        *UCFG1=0xfb;
      希望各位前辈能够指点指点!!

网友A:
不用再程序中进行配置,可以在烧写芯片的时候,用编程器进行配置。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哦,原来不用在程序中进行配置

楼主:
呵呵,这个也该结贴了

网友D:
原来在烧写芯片的时候,用编程器进行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