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X的定时器使用请教

楼主(2010-03-11):
怎样在LPC213X实现定时器0,1定时7ms?请指教,给出实例

楼主:
没人知道的吗?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还没人解决?帮顶……

网友B:
出个主意,先给时钟分频为1KHz,然后用计数器计7个数就溢出产生中断。几个寄存器我记不得,请楼主自己查找资料。

网友C:
楼上的注意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D(2013-09-23):
先分频呗,然后定时器咔嚓一个匹配。配对成功后,就可以XX00产生一个7MS的中断了,我记得可以分的很小。有个寄存器,八位的吧。楼主可以好好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