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件包含如何定义?

楼主(2010-03-11):
目录如下:
E:\pic18f4550\user\user.h
E:\pic18f4550\system\usb\*.*
E:\pic18f4550\system\*.*

user.h要包含其他头文件,可能分别不在一个目录下,
为了移植方便最好不带盘符,例如 “d:\work\system\typedefs.h"

但像下面的格式编译又不行;

#include "system\typedefs.h"
#include "system\usb\usb.h"
#include "system\usb\usb.h"

网友A:
使用相对目录来包含

#include "..\system\typedefs.h"

楼主:
谢谢,狼,只有一层文件夹这样可以,如果多几层好像就有点不行啊

E:\pic18f4550\user\user.h
E:\pic18f4550\system\usb\*.*
E:\pic18f4550\system\*.*

E:\pic18f4550\system\usb\usbdrv\*.*
在这个目录下就不太行;
我还是改成这样子的了;
**********************************************************/
#include "E:\pic18f4550\system\typedefs.h"
#include "E:\pic18f4550\system\usb\usb.h"

网友B:
对这种情况,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头文件全放一个文件夹里,然后把这个文件夹设置软件的默认库文件保存路径。。。
用的时候写成#include <xxx.h>就OK了。。。哈哈
或者不设置成默认的文件夹,那就把所有的头文件都包含在一个头文件了,然后无论在哪个文件都包含这个头文件一般就OK了。。。
当然你要是非要分类包含的话
就用
#include "XXX.h"
#include "..\XXX"
#include "..\..\XXX"
#include "..\..\..\XXX"
等等。。。依次类推吧。
向上一级目录就是..\xxx,向内一级就是\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