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的串口发int类型的数据

楼主(2010-03-11):
uint wemdu,shidu;

put[0]=wendu&0x00FF;//低8位
   put[1]=(wendu&0xFF00)>>8;//高8位
   put[2]=shidu*0x00FF;//低8位
   put[3]=(shidu*0xFF00)>>8;//高8位

这样写对吗,但为什么收到的第一个数据总是0x00呢

void initUart(void)
{
T2CON=0x30;//0011 0000
SCON=0x50;
TH2=0xFF;
TL2=0xDC;
RCAP2H=0xFF;
RCAP2L=0xDC;
TR2=1;
}

void send (void)
{uchar i,pf;
do{
SBUF=0xaa;
while(TI==0);
TI=0;
while(RI==0);
RI=0;
  }while((SBUF^0xbb)!=0);
do{
pf=0;
for(i=0;i<7;i++)
     {
SBUF=put[i];
pf+=put[i];
while(TI==0);
TI=0;
     }
SBUF=pf;
while(TI==0);TI=0;
while(RI==0);RI=0;
  }while(SBUF!=0);
TR1=0;
}

上面是初始化和发送函数
而且还有问题put[4],put[5],put[6]都应该是0的,怎么又会收到数据呢

多谢各位大侠了

楼主:
put[0]=wendu&0x00FF;//低8位
                        put[1]=(wendu&0xFF00)>>8;//高8位
                        put[2]=shidu&0x00FF;//低8位
                        put[3]=(shidu&0xFF00)>>8;//高8位
sorry  应该是这个

网友A:
格式化成字符串再发送多好呀

楼主:
额。。不好意思,怎么样格式成字符串,用哪个函数吗
3# 原野之狼

楼主:
您在线的话,能不能多点提示呀,谢啦
4# wofred

网友A:
printf 知道吧

网友B:
是用sprintf么。。

网友C:
把fputc重定向到你串口上
就能用printf很方便的输出了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上,我那样做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怪麻烦的。。。
但是还是想知道怎么用printf做,我在单片机里还没有用过这个函数,那个fputc都没见过,您能给个例子吗,谢啦
8# zq1987731

网友D:
要学会调试,
Keil里调试功能下有串口监视窗口, 设置个一步步调 一步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