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充电器的设计

楼主(2010-03-11):
3V 纽扣电池ML621S  电容量为5.5mah,充电时特性资料如下:
问:1.对纽扣电池充电需采用交流电?
      2.输入电压在AC100V-220V之间,输出电流为多少?

网友A:
A1:用直流充电,交流输入要转换成直流。
A2:电源适配器的额定输出电流要大于充电电流并留有一定余量,一般至少50%。就5.5mAh的纽扣电池而言,充电电流可取100uA左右,参数表中所载是极限值,要向下留取适当余量,纽扣电池用大电流充电会明显缩短电池寿命。

楼主:
那就是说电源适配器的输出要在200uA左右?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