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1; i++; 的区别

楼主(2010-03-11):
请教 i+=1;   i++; 的区别

楼主:
unsigned int Data[200];

#define        UsData        *(Data)
#define        UsData1        *(Data+1)
UsData1++;//编译不通过
UsData1+=1;

网友A:
++是针对变量的加一操作,“UsData1++;”经预处理后是如下语句:

      *(Data+1)++;

等价为

      *((Data+1)++);

故错误。

而"UsData1+=1;"预处理后是:

      *(Data+1) += 1;

等价于

      *(Data+1) = *(Data+1)  + 1;

这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 HWM  在加个括号就通过了(*(Data+1))

unsigned int Data[200];
#define        UsData1        (*(Data+1))
UsData1++;//编译通过了
UsData1+=1;

楼主:
:L对指针 用的太少  最近  这项目 狂用指针   用的自己心理都 怕怕

网友B:
i+=1;   i++; 我感觉没区别

网友C:
普通变量应用没有区别,但是牵涉到结合顺序就有区别了,我之前也不明白,HWM大侠一说才反应过来,就忘了替换下看看

网友D:
i+=1;   i++; 我感觉没区别
引用 网友B:

有区别的。
编译成汇编就有区别了,
之所以有i++这个语句,是因为99.9999%的处理器里面都有INC 自增1这个指令。
而i+=1用的是ADD指令。
但是也比i=i+1要快。
翻译成汇编,
------------
i++
INC i
-------------
i+=1
mov a,1
add i,a
-------------
i=i+1
mov a,i
add a,1
mov 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