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深度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书上说,运放处于深度负反馈时,同相端电压近似等于反相端电压。
下面我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请高手指点:

    1、深度负反馈是不是反馈量必须加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2、假如反馈量必须加入到运放反相端,那为什么一些LDO的内部框图上,基准电压都是在反相输入端上,而同相输入端都接2个电阻调节输出电压,即这个时候反馈量加在了同相端,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同相端电压和反相端电压还是近似相等呢?

网友A:
深度负反馈不是反馈量必须加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网友B:
负反馈是指引入反馈之后,误差值会减小。
用瞬间极性去判断

网友C(2010-05-13):
反馈深度和极性无关的
对于LDO,输出调整管是一个PMOS,相当于一个共源放大器,所以在输出结点要多一个反向,因此误差放大器的反馈输入在同相端

网友D:
接在正极也可以啊,只要反馈量和正极相反就好是负反馈。接在负极,如果反馈量使输入增加,那就成了正反馈了吧

网友E:
书上说,运放处于深度负反馈时,同相端电压近似等于反相端电压。

运放开环放大倍数A非常大,在输出Uo最大变化范围+Vcc~-Vcc的情况下,输入电压非常小,所以计算时“同相端电压近似等于反相端电压”;输入电阻很大,输入电流很小,根据情况虚短、虚断。
1、深度负反馈是不是反馈量必须加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不一定要加到反相端,同相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