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两个电机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楼主(2010-03-11):
如果中途某一个电机负载过高停止,怎要求另外一个电机也停止,
如果中途某一个点击突然线路断开,则要保证另外一个电机在延时运作1秒后也停止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在两个电机走到终点时,如果一快一慢,可以慢的电机通过最后的那一秒可以补偿,以保证两个电机同步)。
无需担心走到终点会破坏电机,因为已有行程开关保护,
现求电子电路,谢谢啦。

网友A:
同时起停只要电机电源是同时通断且电机功率足够就不会有问题,异常停转或堵转保护可以在电机回路里通过检测电流实现。

网友B:
你想用单片机实现还是用继电器实现?

网友C:
找几个中间继电器!热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