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信号线上加滤波

楼主(2010-03-11):
现在用单线通信,电源和信号走在一起,那么怎么加滤波来抗干扰呢?要到到什么元件,有电路图最好了。

网友A:
用高通引出信号,电源方面,加电感隔离后进行低通滤波即可。要想互扰小,电源本身要干净,信号频率则要比电源纹波频率高出足够的程度,具体电路可参见载波通讯的接口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