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FSMC的外扩波形,大家来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楼主(2010-03-11):
这是一段fsmc外扩,16位写外部SRAM的地址信号波形,大家分析一下,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这个外部控制器可以正确访问,但是看波形中的地址信号,总是出现一个“多余”的偶地址信号??为什么?

网友A:
“多余”是指什么?

作为存储器接口,只要保证在CS有效时,各个信号及其关系正确即可,而不必在乎CS无效时的状态。

楼主:
比如说第一个 地址 0x2006,对应的是WE1 = 1 , WE0 = 0;
第二个地址 0x2006,对应的是WE1 = 0,WE0 = 0;
我认为这里的第一个0x2006是无效的,多余的,因为是16位访问,根本不需要这一段的。

如果要提高外设的访问速度,能否从这个点着手呢?
这个外设是一个Graphic Controller  SSD1906,它有几种总线连接方式,我这里使用的是GENERIC #2。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中是否有非对齐的访问操作,比如对地址0x2005做半字(16位)操作,再对地址0x2007做半字(16位)操作。

网友B:
这是一段fsmc外扩,16位写外部SRAM的地址信号波形,大家分析一下,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这个外部控制器可以正确访问,但是看波形中的地址信号,总是出现一个“多余”的偶地址信号??为什么? ...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图,你的写信号很慢,1us才1个写脉冲,我想完全可以1us发10个写脉冲。

楼主:
记得程序中是依次对偶地址进行写半字操作的:
我明天再确认一次。

谢谢5楼的答复,我计算了一下,写速度确实慢了,应该改进。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写的速度是有点慢了

网友E:
确实有点慢

网友F:
想问下这个波形是通过什么看的啊,在keil下可以看吗

网友B:
想问下这个波形是通过什么看的啊,在keil下可以看吗
引用 网友F:

LZ用的是ZlgLogic,周立功的逻辑分析仪,在keil下恐怕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