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按键控制程序?

楼主(2010-03-11):
I/O口输出有两个按键,按键"1"、按键"2",按键2想设置为有三个不同的音调可调,A调、B调、C调,当我切换到B调时,这时我再按按键1就变成B调,当我切换成C调,我再按按键1就切换成C调,当我对设备断电时,保存最后的音调设置,我请教下这个能实现么?如何实现?

网友A:
3个音调可以用按键按的频率来区分 分成快中慢三种 对应abc 按键接收用中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