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是何意?

楼主(2010-03-11):
在图中,T14,T13两只是N沟道MOS管,信号是400K的交流,从外部的SMB接头进来,通过两只MOS到运放,我有如下两个问题:
1.为什么N沟道MOS管会是4只脚,中间有一只B脚起何作用,为何要在它与G间加两只反向二极管?
2.这两只MOS管在这里形成的电路串接在信号通路上是如何工作的,它们分别起何种功能?

网友A:
首选。
1 = substrate (b)
2 = source
3 = drain
4 = gate
接着,我认为这2个场效应管有点反馈的意思,通过R14产生的电压来控制电流。然后再控制R14上的电压。

楼主:
能不能说得详细些,首选是何意?为何中间还要串两只二极管

网友B:
不懂,楼下继续:)

网友C:
不懂,楼下继续:)
引用 网友B:
继续

网友D:
那就是一个器件

网友E:
图标是N沟道增强型的,手册里却说是N沟道耗尽型,真奇怪。
电路太难了,第一个问题,手册里的解释“The transistor is protected against excessive input voltages by integrated back-to-back diodes between gate and substrate”
第二个问题太难,回答不了,仿真一下再说。

网友F:
管子就是耗尽型的,
1脚是衬底,偶们平时所见的MOS管,衬底都是和Source连在一起的,也可以不连在一起。
那两个二极管是器件里面带的,实际上相当于是两个背对背的稳压管,
电路的作用是限流,
如果正向电流(电流向右)太大,T14关断(其实不是关断,而是恒流了).
如果反向电流太大,则T13关断。

楼主:
QuadeGod  的回答我认为是正确答案,谢谢大家热情帮忙!
但为什么不直接加一只限流电阻而要用这种自动电流调节的两只管子呢,相对于直接的限流电阻有何优势,我想不出来!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耗尽型的符号,中间不是实线么?教科书上这么讲的。

网友F:
回楼上,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那是教科书,这个不是,
而且也有把增强型的MOS画成实线的,不要太介意这个。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还是觉得接受不了这样的做法,我是这么想的,从符号上,直接可以判断类型,类型对应了操作方式,耗尽型和增强型的Vgs是不一样的,这样不遵守规范的厂商反其道而行之图个什么呢,本就是一条虚线实线的事儿,他也不用费事,反而让更多的人费事,这不会是在过愚人节玩儿吧?

楼主:
QuadeGod
能否再帮我回答一下:为什么不直接加一只限流电阻而要用这种自动电流调节的两只管子呢,相对于直接的限流电阻有何优势?

网友G:
噪声
纯粹靠限流电阻会在opamp输入端产生很大噪声
15# sailorljg

网友E:
我的理解,应该不是因为噪声才不使用单一电阻保护。
如果是因为电阻产生噪声,那图中两个FET和205ohm的电阻也产生噪声。

网友H:
说的很有意思

网友F:
QuadeGod
能否再帮我回答一下:为什么不直接加一只限流电阻而要用这种自动电流调节的两只管子呢,相对于直接的限流电阻有何优势?
引用 楼主:

电阻能限流,但是不能恒流 ,如果电压继续增加,电流也会继续增大,
而上面那个电路能恒流,电流到一定大小时,即使继续增加电压,电流也不会增大。

楼主:
电阻能限流,但是不能恒流 ,如果电压继续增加,电流也会继续增大,
而上面那个电路能恒流,电流到一定大小时,即使继续增加电压,电流也不会增大。

这是正解,这是个带反馈的电路,自动调节电流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