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Error - could not find file 'PICos18iz.o'.

楼主(2010-03-11):
pic, pi, os, ic, ui
各位大虾:
    好!
    我的问题如题~~
      build时出现错误,Error - could not find file 'PICos18iz.o'.
      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还请各位赐教~~
       谢谢~~
       我从网上找到了'PICos18iz.o'文件,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或者 直接放到哪个目录下??

网友A:
哪种型号的?

楼主:
PIC18F258

楼主:
MPLAB IDE v8.33

网友A:
汇编还是C?

网友A:
文件加到工程里了吗?

楼主:
加到里面了
111.asm
18f258.lkr
这两个文件

楼主:
MPLINK 4.30.01, Linker
Copyright (c) 2009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could not find file 'PICos18iz.o'.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网友A:
我写了个小程序没问题,不过我用的是IDE7.51
贴出你的程序看看。

楼主:
http://www.edaboard.com/ftopic210089.html

Ok, That Problem faced me also and here is the solution :

Download this version of RTOS :
http://www.picos18.com/Download/PICos18_v2_10.zip

Extract to C:\PICos18\ Directory
You can find in C:\PICos18\Kernel\ that all files needed are there !

Try this and tell me if any Problem exists.

Regards

楼主:
更换头文件问题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