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脉冲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一个大概50V的脉冲电压通过200K和33K的电阻分压送到T0口。没接到T0口时,分压得到的脉冲高电平有6V多,但接到T0口时,高电平就1V多。单片机为atmel89S52。大家碰到过没

网友A:
贴出电路图来

楼主:
图中的电容去掉了,阻值是原来焊在PCB上的。现在阻值改成200K和33K

楼主:
脉冲就加在R9左侧

网友A:
这么小的图呢
用的什么MCU呢 6V电压已经不小了 IO口能承受的了么

楼主:
上面说了单片机为atmel89S52。关键是连到IO口上后,测得的电压很低……

楼主:
共地了。把T0断开时,测R9右侧幅度较正常,接到T0再测就有问题。
datasheet上说最大工作电压为6.6V
7楼的换探头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B:
期等后续~~~~

弱弱的问一下.I/O的输出/输入模式的设置,高低电平的设置
如果输出/输入模式没有笔误的话,那么,设置高电平的话,请接个外部的上拉电阻.如果设置低电平的话,请外接一个下拉电阻试一下.

网友C:
没有弄懂是什么意思,期待后续……

网友D:
应按比例缩小阻值(R9,R10)因为T0口输入电阻不是太小,所以接上T0口分压后就只有1v,电阻变小可减少输入阻抗的影响。

楼主:
T0的输入电阻有多大?
原来板子上焊的是100K和20K的,但是连上50V脉冲后,直接测得的R9左侧的电压为一个高电压,脉冲都没有……
后来单独接的一个直插电阻串的ok,然后又换成和直插电阻阻值相等的贴片。就成了上述的情况了。这个可能是由于功率原因吧(猜测)
所以估计换小了电阻还是有问题……

网友D:
看来要加信号放大光藕隔离最好,信号驱动功率不够。

网友E:
应该是T0的对地电阻影响了分压。你干嘛要这样做呢?

你不如接个光藕,光耦的次级接T0,单片机检测高低电平变化就可以了啊

楼主:
T0口作为计数器的输入时,不是只要有脉冲输入不就行了吗?
现在电阻分压之后不是有脉冲吗?
不懂……

网友D:
任何后级输入都要求前级提供驱动功率,只不过各种不同电路需要驱动功率不一样,学电子的都应该知道输出阻抗,输入阻抗就和这个有关系,就你目前的问题来说是前级提供给后级的驱动功率不足,最好加一级放大或者叫跟随也行。

楼主:
14# xuyaqi 那么高的电压,换小电阻后还出现那样的问题,会功率不够吗?
请指教,详细点。谢谢

楼主:
17# xuyaqi 那么高的电压,换小电阻后还出现那样的问题,会功率不够吗?
请指教,详细点。谢谢

网友D:
电压高并不等于能输出的功率高,P=I*V如果信号源内阻很大就无法负载大电流,所以输出功率并不高。

网友D:
给个参考电路:

楼主:
加了个三极管放大,貌似可以了。谢谢各位!
学到了不少东西

楼主:
21# xuyaqi 谢谢了。加了个三极管,貌似可以了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