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指令不是一般的笨,

楼主(2010-03-11):
读个IO的值,要好几个指令才能完成.

而且,连位变量都没有.真的是超级难受啊.

网友A:
什么芯片?

请说具体些,最好能给个例子。

楼主:
STM8S103

处理一个按键:读一个IO的状态,存放到一个位变量中.

1. 位变量不能定义
2. 读一个IO的状态,需要CHAR KEY1 = (PC_IDR & 0x40);

这样效率很低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编译器吧?哪个CPU中有变量的概念?

再说编译器的代码效率与你书写的方式有关,也与优化选项的设置有关。

STM8中有非常丰富的位指令,请看看STM8的指令系统文档,然后再回来评价它是否"笨"。

PM0044 - 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

网友B:
就算是C的编译器,COSMIC也支持位域的方式啊

网友C:
还行吧,不知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说表达不直接,本来一个指令完成的事,用好几个指令

网友E:
楼主不是一般的菜

网友F:
我知道楼主想说什么,他是说用那个库,你不用库就行

网友G:
哈哈,我看标题把STM三字替换成楼主合适

网友H:
对 STM8 没兴趣, 最好楼主或版主改下主题名, 免得没兴趣的人也进来

楼主:
不管笨不笨,总算给我搞出来了.马上给客户测试,如果能用的话,马上让ST下蛋

:lol

楼主:
读一个IO口的状态,只能读到一个字节变量里.真的让我很不爽:victory:

网友A:
读一个IO口的状态,只能读到一个字节变量里.真的让我很不爽:victory:
引用 楼主:

你能肯定你的操作正确吗? :L

你希望一次读到几个字节变量里? :o

网友I:
能读几个变量跟智能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