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A和mega128L有何区别。

楼主(2010-03-11):
现在mega128L不好抓货。我想问一下能否使用新出的128A直接替代。
包括程序都不用修改或编译。
看了手册和AVR525: Migration from ATmega128 to
ATmega128A 好像没有修改的。
那位有类似经验可以指点一二。

原来程序使用了bootloader。FUSE位有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看文档上说,主要是两者的VCC范围不同
电压不同就导致了在相同的晶振下指令执行的速度不同
其他的好像没区别

网友A:
bootloader,FUSE没学,不了解

网友B:
旧的不好抓货,新的就好抓吗?

网友C:
看不出明显区别

网友D:
可以替换,已经开始用了

网友E:
已经可以替换了啊:o

网友F:
试下不就知道了嘛。。。现在不试,迟早也得试

网友G(2010-05-31):
以后基本上都是定新版本的 M64A-AU .主要是电压统一,功耗降低.   可以直接替换,不做任何改动.

需要货及资料请联系:

QQ:258004576

网友H:
回复 楼主:
mega128A包括mega128L和mega128,回答完毕

网友I(2011-04-25):
JTAG仿真,  方面也不需要任何调整吗?

网友J:
新型号,mega128A可直接代替mega128L

网友:
目前用A除了电压和晶振,还没发现寄存器等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K(2011-08-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准备更换试试看。看手册了,没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L(2012-05-19):
回复 楼主:
求解答,用定时器的溢出中断时,初始化TCNT2的值应该比中断例程中的TCNT2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