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双色发光二极管引脚不够长

楼主(2010-03-11):
鄙公司有款新产品,PCB 距离面板约有 45mm, PCB上有盏 3mm 红蓝双色指示灯(共阴),连管脚的长度大约只有 35mm,还差了一截。
    问了几个厂家,都说没做这么长的(引脚),鄙人有点郁闷。
    手工焊接加长引脚太老土,量产产品这么干太雷人了。
    加排线嘛,你还得另外想法固定这个 LED。
    什么导光柱啥的,成本太高了。
    各位大大,出个主意。
    走过路过的LED 商家帮忙看一下,贵司有没有符合要求的产品。

网友A:
如此设计,本身就很雷。

量大改设计,量小凑合着引出来粘在面板上。

网友B:
可以用LED指示灯管座固定LED,然后焊线,不过这样的设计实在是大败笔,居然不考虑工艺设计,要知道,做产品的工艺设计比重不应比原理设计少,比较一下国产和发达国家的产品差别,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差在工艺设计上。

网友C:
没错,这里面最糟糕的就是工艺设计。

网友D:
焊个长脚的排针座即可,不过还是建议LED单独固定在面板上,然后用排线引出到PCB上的插座上。

网友E:
自己刚开始搞很麻烦

网友F:
LED不变,甚至可以更短点,只要套个比较硬比较长的热缩管就可以

网友G:
45mm,啥东西改变你的距离?这山不改,换地方改

网友H:
这设计确实雷人

网友I:
苦了工厂装配的妹妹, 要对准这个灯孔,比穿耳洞还要难

网友J:
孔上直接贴块透明有机玻璃了事,亮度高的话也没啥问题的
复杂的话就是接一段透明有机玻璃

网友D:
LS的主意好,而且这样比直接把LED转外壳上显示效果还要好很多。

只是一般需要注塑才会有合适的形状,所以不适合与小批量生产。

网友K:
量产后 量大的可以从厂家定制

网友L:
以前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后来加了块单面的PCB固定LED,两PCB间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M:
导光柱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都这样了你还想着既要解决这个麻烦还要用钱少,似乎很难。

网友N:
典型的Design For Manufacture问题
大家都可以学学

网友O:
随便那么一处理,这款新产品估计走不远

网友P:
以前的一款产品,只能加一块pcb灯板了,不过设计时就考虑好了

网友Q:
2.54的单排针 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