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通过两路升降沿判断风向

楼主(2010-03-11):
有接触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
给个指导方向

网友A:
好新颖啊

网友B:
风向? 那得用“风向仪”。

那是编码器的输出(一对正交方脉冲),判别反向(包括计数)有多种方案,可以自己设计也有专门器件。自己设计,可以考虑采用单稳(需要两个)。如果MCU具有上下沿中断功能的话,则可以直接接入MCU实现相应功能。